楼主(2011-06-23):
前几天,一台三菱FX2N-128MR PLC坏了,当时电源灯亮,量得24V输出也正常,但PLC的 I /O灯全部不亮,检查外围一切正常。编程器也连不上,送修后,更换了一个电源模块。
   取回来后,接线,送电,输入程序,一切正常。
   但第二天早晨,操作者送电后发现,PLC不工作,只有输入点的灯在亮,以为是修理时电池未接好,程序在昨晚断电时掉了,又送去更换了一个电池。在那里来回试了断电送电,程序未掉。
   拿回来安装后,输入程序,工作正常。断电后再送电,怪事,输出灯又不亮了,再输入程序,又试机正常,断电后送电,输出灯就是不亮。
   取下PLC看看,发现, 居然是修理者将工作开关给拨在 “停止” 位置。而前面的操作都是通过电脑来 断开/运行 程序。

网友A:
哈哈 只能笑一笑,别脑

网友B:
我也犯过差不多的的低级错误。

网友C:
以后别犯低级错误就行,引以为戒吧!

网友D: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E:
没事,到位就好!

网友F:
呵呵,总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G:
确实不应该,128点,非非拔插式接线端子,很费事的。

网友H:
这样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碰到啊
我也干过一次

网友I:
看最右侧的指示灯就能明白;
RUN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最右侧的指示灯就能明白;
RUN灯不亮;

 PLC用了近十年了,面板右边灯附近都模糊了,“Power“灯都是勉强看到亮。主要还是当时脑袋短路,总想到程序和PLC的问题。
 路上来回加处理时间,浪费了我三个小时。

网友J:
正常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K:
看了楼主的注册日期,我惊讶了,您这可以2002年的哦!不过中途间断间断来过几回,欢迎常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楼主的注册日期,我惊讶了,您这可以2002年的哦!不过中途间断间断来过几回,欢迎常来啊!
比起您这老革命还差得远啊。    前期一些乱七八糟的项目拖起,一直没时间进来。

网友L:
发生这问题也算正常,但应该能很快发现这问题

网友M:
有时候看到德系,日系,台湾手册里写的错误检查流程
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O:
这个很容易迷惑人哦!

网友P:
越是小问题,越是容易忽略

网友Q:
调试中偶尔会发生一次,把开关放错位置,好在自己马上发现。

网友R(2012-04-05):
曾经发生过,但是很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