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威伦MT506的小问题

楼主(2011-06-23):
做出来的画面下方总是有个一条图形,右下角2个按钮,怎样才可以去掉?怎样可以加有个关掉屏幕背景光的按键!

网友A:
编程软件的系统选项中好像可以设置的

网友B:
系统参数 在 编辑 菜单里面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横条搞定了!
背光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怎么弄的,是固定的指令还是系统的按键?还是自动延时?搞了很久,没搞懂!

网友B:
设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分钟,如图设定为4 ,表示超过连续4分钟不触摸屏幕就会自动关掉屏幕背景光,范围,1--255,如果不需要关闭背景灯就设定为0。

网友C:
506是在系统里改的;
新的6000系列是在背部有个开关来改的;

楼主:
多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D:
现在新出的TK6070iH也是要在软件里设定了。TK6070iH没有拔码开关了。

网友E(2011-11-02):
太感谢了!这个问题俺整了半天了,一直无法消除。看到这里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