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配件替换方法

楼主(2011-06-23):
图 变频器维修配件替换方法
在变频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有的配件一时间无法找到的窘境。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平时积累的经验来巧妙地用常
用零件替换不常用零件。以下是笔者抛砖引玉的几个小方法,还请高手指教并补充更多更好的方法:
一,7805坏了可以用一个几十到几百欧姆的电阻串联一个4733稳压二级管形成5V稳压输出。只要把握好电流输出能力以及电阻的功率
,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二,整流用可控硅炸了,可以用一个接触器来替代。用开关电源的12V或者24V电来驱动一个继电器,再由继电器驱动接触器的吸合,这样成本还要少。
三,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损坏了,可以用一个三相整流桥来替代。不过这种做法一定要严格地切断原有的炸坏的整流部分。防止打火短路的事故发生。
四,控制风扇运转的三极管烧坏了,一时间难以找到这么大电流的管子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这个三极管的CE级短接。让风扇不受控制,24小时运转。因为风扇本身也不能消耗多少能量,跟变频器本身的电机消耗功率来比简直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A:
虽然很少用到变频器,但是看到您的文章学习了,对以后有用

网友B:
说的很有价值。

网友C:
充电用可控硅坏了,用接触器是可行,但要增加一延时电路控制接触器。

网友D(2011-08-02):
上海专业维修工控电路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触摸屏,工业电源,工业显示器等工业设备电子控制部分。联系电话:021-37000273.网址:http://www.shdlbwx.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虽然很少用到变频器,但是看到您的文章学习了,对以后有用

网友F:
   顶楼文章说的,是应急修理方法,不错!
   但我也没有看过变频器电路,所以对第2点经验不理解:“整流用可控硅炸了”,如何“可以用一个接触器来替代”呢,原理是怎样的?

   5楼说“充电用可控硅”,倒可以想象得到;
   文字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