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各位前辈,在电源电压300V的地方能不能使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A:
抛开功率不讲,这个能不能用就看变频器允许的输入电压幅度。

网友B:
符合变频器的电压要求就行了,使用范围很广。

网友C:
楼上正确,就算是直流电也能用。 只要电压符合电机的电压或高过电机电压就行

网友D:
嘻嘻嘻,就是变频器的电压不允许,通过隔离变也能使用变频器的。

网友D:
哦,对了,自耦变也行,还便宜呢。总之不是问题。

网友E:
把电压检测电路改一下200v都能用,但要看功率和电流注意了

网友F:
380V等级的变频器,这个电压一般都会低压报警;

网友G:
能用,调整下参数,不过大部分是内部的

网友H:
买个调压器500VA0V~450V的就行了~~!也就100多块钱~~!电压够了变频器额定电压自然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