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我公司最近10KV高压电缆终端头老出现问题击穿放炮,位置都出在应力管处,有冷缩头也有热缩头,经过检查制作工艺也没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铜屏蔽原因还是材料问题,忘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10kv的电缆头的工艺最关键的就是在应力管的距离,主绝缘的刀痕的深度,不一样的厂家有不一样的尺寸,老出现放炮,如果是一个品牌的话吗,那不排除是厂家质量问题,如果是不一样的厂家,那肯定是工艺问题,电缆头还是3M的质量最好,当然价格也是高点,

楼主:
以前 用的厂家的没问题,就是现在换了一个厂家的,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