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单位的老式铁壳开关给烧掉了,换个正泰的225A-4P断路器,合不上。把单位的分闸都拉掉在送电还是合不上,查线路没发现问题,
实在无赖把N线从断路器取下在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断路器的两个N端都没用,在合闸就送电了。这是怎么回事,该怎样查线路,还是用摇表测线的的绝缘电阻

网友A:
开关后面的电路有漏电,当你将N线与开关脱离后,因其动作电路失去控制电压而使开关不会跳闸。

网友B: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开关后面有零线没有接到开关下的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