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原作者为wanganjyg
   DP网络故障问题,表现形式多样。我们现在也习惯了,只要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就先对DP网络插头一通检查或更换,常常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插头,西门子要是改变成接线端子该多好,故障点将明显减少!

   原作者为冰凌
   各站插头的接线质量很重要,曾经出现过因接线不可靠出现的输出点不规律掉电的情况,查了好长时间才解决。建议大家用专用的切线器来剥PROFIBUS-DP电缆,这样可以保证接线的质量。再者,RS485的接地方式也很有讲究,与其工作电源的接地方式相关,也不可弄错。
   原作者为无名
   DP站点出问题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硬件连接上,其他很少遇到有问题的,基本连诊断缓冲区都很少用得上。绝大部分都是接头问题。
   1.  剥线的时候伤了线芯,螺丝刀拧紧的时候容易断。
   2.  外面的网状屏蔽层没有处理好,毛刺搭到了露出的信号线上。
   3.  终端电阻没推上。
   现场看到很多工程师做的接头,只能用“鬼见哭,人见愁”来形容,里面的网状屏蔽层随便一拧。A、B两根线铜丝露出来很长,生怕别人不知道里面是铜的,
   最后卡口的地方东西太多,靠蛮力硬拧还拧不死,半悬着。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到伺服器与PLC 通讯故障,也是DP网络,不过是伺服器上面的通讯卡出故障。面板上显示:通讯面板没有初始化。我把面板拆下来用駱铁焊了一下几个焊点重新装回去就一直用到现在了。去年也发生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