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我单位设备用西门子变频器6SE7021故障停机,故障代码为F026,由于不知其代码含义无从下手,求各位老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刚刚有修一台6se7016-1ea61的变频器,故障说明给你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参照2楼,检查电机及线路绝缘。清理灰尘。
如果多次出现,送修。

网友C:
有可能是装置坏了,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D:
这些报警解释西门子官网应该有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按照故障提示检查电机绝缘供电电源以及电机电缆均未发现故障,现在开机就停机报警F026,是否可以判断变频器有故障?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按照故障提示检查电机绝缘供电电源以及电机电缆均未发现故障,现在开机就停机报警F026,是否可以判断变频器有故障?谢谢
估计是内部的传感器坏了。应该送修。找当地的西门子售后服务。如果是非官方的,一般不会超过4000元。

网友E(2011-08-05):
可能是IGBT击穿了

网友F:
应该是L2相上的电流检测部分故障

楼主(2011-12-01):
谢谢,是变频器内部驱动坏了,送修后恢复正常

网友C:
给楼主大拇指一个,谢谢你的回复。作为问题及处理结果的共享,成为了本楼的一个完整的疑难问题解惑。这对别人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当遇到类似问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