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请问各位老师安川V1000系列变频器报警是COF(电流偏置故障)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有问题呢?先谢谢了!!!

网友A(2011-09-07):
查阅说明书呀!

网友B(2015-12-18):
安川的技术手册一般后面都有报警代码及其解决办法的,看看试一试,实在不行就电话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