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这些天做了一个柜子,但试电时,却被一个自锁的电路搞晕了。。
然后我就单独连接了一个最基本的自锁电路来试,开始用的是欧姆龙的MYJ系列24VDC的试,无法自锁,心想可能是直流的问题;然后换成同样的220VAC试,还是无法自锁。没办法了,就再换成220VAC的接触式继电器试,还真就可以自锁了。汗!怎么也想不明白?????

请教哪位老师能帮帮我!!!!

网友A:
只能猜测你搞不清触点分布对应了。。。

网友B:
触点搞反了吧,常开接成常闭了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猜测你搞不清触点分布对应了。。。

虽说人会犯错误,但这种低级错误还是避免犯的!!

有哪位老师刚好碰到过这种电路,或者做过这个实验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搞反了吧,常开接成常闭了 吧 。

知道吗?常开换成常闭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按钮了,通电就会吸合了!!

网友C:
当继电器得电的时候常闭就变成常开呢!怎么会形成自锁呢!

网友A:
道理辩解一大堆,既然是最简单的自锁线路,原因都找不出来的话,我看你请人成柜吧。

网友D:
电路查不出问题,就是继电器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呀

网友E:
如果原理和接线没问题,根据描述,可能是继电器插座的问题。

网友F:
你用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啊?如果是直流电的话,有些继电器线包是有极性的,如果是有极性的线包接反了的话,也是不吸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原理和接线没问题,根据描述,可能是继电器插座的问题。
ok
可现场与实验都有问题,哈哈 中奖了。

网友G:
楼主说的是交流接触器自锁吧?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不过真想撞墙!
对自己这个脑袋真无语了!

网友H:
有种可能:继电器问题,触点不行,欧姆龙的很多水货

网友I(2012-07-21):
引用 网友B:
触点搞反了吧,常开接成常闭了 吧 。

常闭的话那就直接接通了,还锁什么?而且是上电后一直在抖动,因为得电断开,掉电又闭合,闭合又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