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阅客们、老师们好:我厂有一台老式整经机,配置是光电控制停止与运行,不过设备精确度差,想更换红外线光电设备,请给予指导与技术参数!谢谢回帖!!!!!!!

网友A:
精度不在是否采用红外光控,结构和安装上找问题。
要用红外,可以直接代换,没什么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