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问题

楼主(2011-06-24):
C200H需要网络组态不?看了很多程序感觉不需要啊,我点“网络设置”弹出的也是一个简单的框,但是我要启动CX-Integraror啊。比如我要组态一个DeviceNet总线的编码器,也总得在组态里面设置一点参数吧。

网友A:
呵呵;你的CPU就是C200H,不是C200Ha  ?

楼主:
是C200HX,不管怎么样,C200H系列都不能启动CX-Integraror,不知道怎么组态网络啊

楼主:
顶下了,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B:
C200H系列很老了

楼主:
老也得组态吧?网络部组态,模块的参数在哪里设置啊?比如我总线连接一个编码器,编码器的EDS文件里面的设置我在哪里搞啊?

网友C:
问欧姆龙热线去

网友D:
你将编码器的eds文件安装了吗?
你安装编码器组件了吗?
如果做了,双击编码器组件
方便发个编码器资料及编码器的ed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