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

楼主(2011-06-24):
XP系统,用RS232串行端口数据线与PLC通信,会出现“PC环境/设定出现问题,请重置PC环境/设定”,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连接通信后电脑容易死机??

网友A:
你什么PLC,用的什么线,这些你说下啊

网友B:
“PC环境/设定出现问题,请重置PC环境/设定”
应该是计算机的232口被事先定义了,找个对计算机熟悉的处理一下

网友C:
点帮助看看怎么设置!

网友D:
没安装环境文件应该安装不了编程软件吧,  我觉得还是 串口的问题,找个人看看

楼主:
求助
XP系统,用RS232串行端口数据线与PLC通信,会出现“PC环境/设定出现问题,请重置PC环境/设定”,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连接通信后电脑容易死机??
用的是 三菱FX2N系列PLC,USB转RS232数据线连接.

网友E:
软件或电缆的原因;

网友F(2011-08-11):
usb转232的问题。网上说这些线不稳定。

楼主(2011-10-01):
我们公司要做一条生产线,这条线分8段,也就是有8台主要的设备组成,每段大概需要输入输出点数150点左右,客户的要求是要一个总控柜,安装触摸屏监控,并读写数据,我想用三菱的PLC来做,请高手师傅提供控制方案,谢谢!

网友G:
没有设置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