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相关

楼主(2011-06-24):
各位好,我在手头有一个压力传感器,电源12-30VDC,输出4-20MA。EM235模块,4输入1输出,拨码开关默认1,6ON,信号分频器1输入2输出,输出为电流信号,型号虹润HR-WP-201IC22-I-A 用压力传感器直接连接EM235时( RA与A+短接,传感器连接A+,A-)没有数值显示,但中间通过信号分频器后,就有读数显示,请帮忙分析原因?谢谢。qingda204@126.com

网友A:
没有数值?
请用电流表测一下有没有电流信号输入到EM235 ;

网友B:
变送器应接成2线制,即必须和一个电源串联。你的接法没有电源!
如果采用分配器(不叫分频器)则内部支持两线制,相当于有电源在内部,所以可以工作。

楼主(2011-09-22):
谢谢你的回复,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C:
你自己接线有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