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RTD 2输入 DIP开关设定

楼主(2011-06-24):
,
各位好,请问EM231RTD模块上的DIP开关1-5项如何设定? 数值“100欧姆 pt 0.003850”代表什么意思,尤其是PT后面的0.003850是什么意思? 谢谢 请详细赐教。

网友A:
PT100,铂电阻温度系数为3.9×10-3/℃,0℃时电阻值为100Ω,电阻变化率为0.3851Ω/℃。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精度高,稳定性好,应用温度范围广,是中低温区(-200℃~650℃)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各种标准温度计。
按IEC751国际标准, 温度系数TCR=0.003851,Pt100(R0=100Ω)、Pt1000(R0=1000Ω)为统一设计型铂电阻。
外事不决问google.

楼主:
谢谢 二楼楼主,铂电阻的测温原理,我已经明白,但是附件表格中的第一行,和第五行有什么区别?如果手头上现有两个4线的PT100的测温传感器,量程-50-150℃,接到EM231 RTD模块上,是否需要设定DIP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