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那种类型的空压机比较好? 螺杆的?活塞的?涡旋的?滑片式的?离心式的?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不差钱的话 买德国螺杆的吧

网友B:
呵呵,我这里用啦两台英格索兰,还不错,就是蛮贵的,

网友A:
英格索兰?美国的吧? 只是知道 英格索兰 隔膜泵不错

网友C:
长时间不间断的用还是螺杆的好  间断用活塞就行 别的没有过

网友D(2011-08-13):
我这里用的是离心式的,离心机设计原理决定了压缩空气决不含油,后期空气处理就只有水份,压缩空气质量稳定可靠,品牌为美国产艾律德,DA3-460(三级压缩第一级叶轮直径460mm,3KV电机900HP),DA3-220(三级压缩第一级叶轮直径220mm,380V电机450HP),P500-900(三级压缩3KV电机900HP),机器比较娇贵,启动前要有5Kgf/cm2以上压力做仪控气源,用的是英格索兰400HP无油机做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