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楼主(2011-06-24):
请前辈指点这段程序哪里有故障 为什么不运算 DMUL和MUL怎样区分使用

网友A:
我的可以哦,指令中有D时32位的指令,D赋值时要选择32位整数

网友B:
我的也可以运算,建议你重装软件

网友A:
和软件重新安装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C:
清除PLC内存,重新传程序,再运行试试?

网友D:
画面是模拟软件还是运行监视?

楼主:
模拟软件

网友E:
呵呵我刚用模拟软件试了下,也是可以的,LZ软件重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