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有一台液位变送器,两线制的,DC24V供电,同时从供电这两根线输出4-20MA到数显仪表来显示液位。现在增加一套工控机系统,要在工控机系统里边也显示此液位。也就是说一台现场仪表提供的4-20MA信号,要同时用到两个终端显示。这个需要增加什么样的设备能实现?最好是经济实用的,好买的,有没有这样一种设备?

网友A:
使用一拖二无源信号分配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在数显表增加4-20ma输出功能

网友C:
你们上层没有交换机吗?

网友D:
可把两套仪表串联起来使用4-20mA.DC信号。或者就是使用一台一进二出的KFP-1300配电器,这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两个独立的系统(没有任何电气连接),可以直接串接就能到达要求!我已经测试过多次(都在客户现场应用,最长已经正常工作3年多)
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能否详细的指教一下,怎么串接?如果可以,请画个示意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把两套仪表串联起来使用4-20mA.DC信号。或者就是使用一台一进二出的KFP-1300配电器,这是最好的方法。
一进二出的KFP-1300配电器,这个在什么地方能买到?网上好像查不到。有没有具体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把两套仪表串联起来使用4-20mA.DC信号。或者就是使用一台一进二出的KFP-1300配电器,这是最好的方法。
一进二出的KFP-1300配电器,这个在什么地方能买到?网上好像查不到。有没有具体的品牌和型号?
配电器是电动Ⅲ型仪表的一个附件,现提供一个上海产品的地址如下:
http://www.shanghai1718.com/product/list.asp?product_id=34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两个信号的其中一个正负端短接,剩余的两个正负端按照正常接法就行。实在不懂可以电话13337383965
是否为图中所示意的那种接法?谢谢!

网友D:
串联接法,实际上就是变送器、终端1、终端2三者与24V.DC电源按正确极性串接起来。如果两套系统的输入电阻不是太大,我建议采取并联的接法,我曾在两台变频器上采用了并联共用一个4-20MA.DC来调速,因为串联一断线,两套系统就都没有信号了,而并联的可靠性要高些。

楼主:
已经测试过,串联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F:
加一个一入两出的信号配电隔离器就可以

网友G(2011-09-08):
我们可以用模拟量输入模块在上位机 组态软件里面显示
用昆仑通态的屏 有需要联系我啊
15810238318
562953691

网友H(2011-12-13):
把它们串联起来用吧,不多花一分钱的

网友H:
我曾经这样试过用一个电流信号控制两个变频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