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机械继电器触点故障原因分析与解决办法
在用机械继电器控制比较大的电流或者电压时,触点故障,经常出现继电器故障。
导致系统可靠性大打折扣。发现继电器触点常见现象有:
1.烧触点,导致无法导通。电弧烧毁触点或者弹片
2.继电器触点粘接,无法断开。电弧烧结住了触点。

解决方法:
采用固态继电器。或者自制固态继电器。
常用的有MOC3061+BAT06来替代,专门控制220V交流点。
在一个项目中,我们设计了固态继电器,封装兼容原来系统中的JQF机械继电器。
直接替换,彻底解决了机械继电器的发热、烧触点等问题。降低了系统的功耗。
正在考虑将散热风扇都去掉。

网友A(2013-01-19):
是有这些问题,常常原先的10A的换到20A接触器也烧触点,而且有时带连PC内触点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