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S7200PLC与触摸屏通讯时出现的问题为:“PLC COM.ERROR(02:FA:001)”,不知是什么问题,望高手指教啊。
两者采用MPI协议通讯,波特率都设置为19200,CPU型号为224XP

楼主:
这是触摸屏一些基本的设置。呼叫高人出来解惑啊。。。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但PLC通讯错误。

02:FA表示地址范围出错。检查GP程序里是否有超出范围的地址,或者不规范的地址。

楼主:
还是版主给力啊,确实是地址有问题。PLC有两个通讯端口,0和1,分配的地址分别为1和2。我用的是端口0(端口1最近坏了),与触摸屏通讯时我设置的PLC节点号为2,触摸屏节点号为1,故出现此错误。将他们分别改为0和1就好了。。。

网友B(2011-09-03):
普洛菲斯触摸屏与西门子通讯,默认PLC地址为0
而PPI或者MPI通讯协议地址0和1都是默认主站地址(S7-200编程软件默认地址0,西门子人机界面默认地址为1,PLC通讯地址默认为2)
把触摸屏设置中PLC设置地址改为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