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我有FX2-48MR-ES它的RUN开关怎么打开,另外它和FX2-48MR有什么不同

网友A:
-ES是欧版的,输入公共端为S/S;这款输入需要外接DC24V;
不带—ES的公共端为COM,输入只要COM与对应的X接通就有信号;

网友B:
输入端不同,前一种是可正可负,后一种只能和COM短接输入。

网友C:
楼主 是不是把型号写掉了一个N啊

楼主:
型号是FX2-48MR-ES,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用来学习的,它和以前玩的FX2-48MR不同,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D:
ES的是欧洲版,输入端可以是NPN也可以是PNP,而不带ES的是亚洲版只能是NPN

网友A:
FX2是FX2N的前身;
运行端子与CPU的版本有关;
V2。1的CPU板上没有运行开关;
V3。0以上的就有了;

楼主:
确实没有运行开关但是需要运行怎么打开

网友A:
呵呵;端子上有RUN端子;

网友E:
呵呵,ZCMY对该PLC比较了解。

网友A:
10多年前FX2用的很多;

网友A:
24+右边那个RUN就是运行控制端子;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试了一下,把S/S接24V+,0V是COM,RUN和0V用开关连接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