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额定功率10kw,额定电压380V,转速1440r/min,星三角启动
小弟在这谢谢大家啦

网友A:
10KW要用星三角启动吗

楼主:
用的,我们课题要求的,只要选个电动机的型号就好了,我查了一些资料有11kw的没看到10kw的啊

网友B:
暂时没见过10KW的电机,你百度下吧

网友C:
10KW的电机早就不生产了,目前厂家生产的都是11KW,所以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D:
呵呵 楼上的 太直接了

网友E:
这个还要看安装方式,和现场环境,具体才能确认。

网友F:
只有11千瓦的电机啊?

网友G:
给的条件不具体,应该把用途和要求说得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