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威伦MT506递增数值

楼主(2011-06-24):
如图,给寄存器D220递增或者递减都限制在32767以内,用什么办法使用16位?

网友A:
你的上限值写大了吧,16位的数据达不到6个9

楼主:
我上下限值都要6位数才够用,至少要650000

网友A:
那你数据要设置成双字的,32位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设置成32位,PLC里面是32位的,就是屏幕干不了

网友B:
自己在PLC里面做处理咯,到32767清零进位什么的。

网友C:
应该是软件设计就是这样的了,你可以问一下威纶的技术支持,要不就用PLC来实现,M100和M101在触摸屏里为 位状态设定元件 (复归型开关)

楼主:
原本是用PLC来做加减的,但长按快速递增不好弄,还有就是PLC有点小,1S的,差不多超过2000步了

网友D:
大于32767,只能用32位的;

网友E:
您的上限是32767。
详细信息,请访问威纶通官方网站:
http://www.weinview.cn
。

网友F:
PLC设置成双字32位,然后触摸屏里面也有双字选项的。

网友G:
改用32位的试试看,不行就改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