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我用的GX Developer软件,为什么里面没有FX1N、FX2N类型的PLC。但是有FX1NC、FX2NC类型的,怎么回事啊,通用不通用啊!就是说我选择FX1NC类型的编程,编好后能输到FX1N类型PLC里吗?请大师指点迷经

网友A:
一样就用这个就可以

网友B:
你应该注意到那个后面的C是带括号的,就是说有C没有C都可以选择这个

网友C:
呵呵;那个是(C);两个是一样的,但带C的没有时钟;

楼主:
谢谢啊
谢谢啊,都是好人啊

网友D:
可以用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个是(C);两个是一样的,但带C的没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