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本人有一台安川F7 11KW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有显示,且带负载能正常工作,可是每次工作不到十分钟就停机,且无显示,因我是新学变频器维修,这种故障无从下手,请各位老师指点,多谢了!

网友A:
从电源入手,只要查散热器和功率模块之间的接触面,是否松动、少油或污染

楼主:
我检查时模块是拆下来的,开关管K2225也不发热,

网友B:
可能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拆下驱动板后直接接500V直流后,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