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基本配置:PLC OMRON CP1L-M40,伺服电机松下A5系列;
基本动作:XY抓手从A区域抓取材料摆放到目标B,其中A区域为阵列,B为固定位置;
主要问题:在调试中发现X轴A280.03/A280.04/A540.10等信号不能确定,Y轴一样,导致下一个动作不能触发;
         有什么好的计算方法能将位置数据简化,目前A区域为阵列,如果对每个位置单独保存数据很多;现考虑使用增量;
         即X向8个间隔一样的为1组然后空格再8个间隔,共有4组,间隔与空格距离不一样但是每组一样,
         即Y向8行
         XY定位共8*4*8=256个位置,而且要求先走X轴,再走Y轴;O为位置,_为间隔 ___为空格;
请教高手赐教指点。

B
O

A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___O_O_O_O_O_O_O_O

楼主:
这个是利用现有器件改造试验,
貌似2楼是代理三菱

网友A:
如是什么都用伺服,步进电机也就完蛋了。其实一般精度的设备,精确到0.01mm的机器完全可以用步进电机控制。0.01以下是有点不好做,不是步进电机不好做,而是机械不好做。

这个阵列程序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编程的问题。用数据比较,每走一步数据自动记忆当前位置,把这个位置编上号,一个固定号码。这样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系统自动识别当前位置。当X走完后,Y动作一次,例如X为20个工位,当X走完20后,Y轴自动进1.
这种料盘在自动加工机械中常见,比如瑞士的手表表壳自动车铣加工中心就用了这种方法,

网友B:
用数控做

网友C(2011-09-18):
我也要做这个程序  还没头绪

网友D:
对于伺服来说 没有确定不了的点吧,只会出现卡死或运行错位之类的吧,你在给伺服否个位置时,伺服是无条件的运行至那个点的,不到那位置是不会停止运行的,这就是伺服的特点

你说的确定不了  伺服是怎么样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