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基本配置:PLC OMRON CJ1M-CPU22,伺服电机安川ΣII系列;
基本动作:圆台等为12个工位每30°分割,从0°开始连续摆放材料到圆盘,每旋转30°停顿完成1个工位动作,旋到270°该材料完成所有加工动作并取料;300°确认该工位无材料以方便0°的时候再次放料。
主要问题:在调试中发现机械加工的传感器原点与转盘工位不是同一位置即要对第一个位置补偿偏差,然后再递增走30°,怎样实现像钟表指针一样0~12点位重复,即指定1点就转向1点,指定6点就指向6点钟?
即怎样实现间歇旋转高速定位,怎样提高定效率减少定位时间

请教高手赐教指点。

O为旋转圆台上工位,顺时针旋转,即每个工件放在圆台上旋转3/4圈后取下,放料取料位置为机械手完成;
                                O
                  O        O
                         O             O
放料工位-->       O       ⊙       O
                         O             O
                            O        O
              取料工位-->   O

网友A:
用分割器吧  又方便又好用  精度高

网友B:
分割器+步进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踊跃发言。
由于到成本的问题,分割器不予考虑。
由于木已成舟,不考虑换器件。

网友C:
什么电机都不用,用三个气缸就可以了。有12工位,轻松做到。
优点是:重合精度好,成本低。控制简单-------一般编程员就可以写好这个程序。电路也简单,三个气缸,二个电磁。
我算是在转盘上吃了不少亏,最后发现,用什么都没有用气缸好。当然,工位要达到6工位以上才可以分度。

楼主:
7楼好像使用的是PRO-E,专业人生你是在上海的吗,有机会可以当面请教,我现是在张江高科园区里面做设备维护工程师。很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D:
你的那个机构照片能发过来吗,尽量尽量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E:
图片解释非常到位哦

网友F(2011-10-31):
楼主,你把伺服电机设成相对位置控制模式,转角为30度,PLC程序中用SFT移位指令就可以了,材料的投放和材料取出各放一个传感器以保证伺服电机在哪个工位需要停

网友G:
没有做过

网友H:
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

网友I(2012-01-01):
照你的说法应该用的是速度模式,相当于把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  12楼的意见可以看看 采用位置模式脉冲驱动,这样位置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J:
三菱伺服定位模块里里有角度可以做为单位使用的,圆台定位控制可以使用角度的单位,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