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我发电站发电到**市(站——县——市)经过**县 变电所,前段时间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很让我不得解:正常发电满负荷运行,因打雷等原因**县与**市之间的断路器跳闸,我站发电机的调速器频率变化很快(48.00hz——52.00hz之间),机组出力由5000kw变至3700kw左右,转速变化很大机组声音很大,非常恐怖处理紧急停机。
问:频率是给定好的,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各位朋友请教了,谢谢!

楼主:
有高手的话给些具体的分析,谢谢!

楼主:
说明下机组1500r/min

楼主:
是这样的,机组在这个小网中一直频率就上下跳,很不稳定。机组由于在飞逸转速内所以没有保护跳闸。因机组频率变化太快会引起一系列温升为安全起见我才紧急停机的。为什么在这个小网中频率会不稳我很疑惑......

网友A:
这是发电机与大系统解列,但各保护定值未达到动作值,使你电站机组带小系统运行所致。县网与大系统解列后,小系统运行时由于用户负荷变化,致使频率下降或上升(同时电压下降上升),调速器响应速度跟不上,以致机组转速变化剧烈(此时电压变化也同样,但由于励磁系统响应速度比调速器快,所以没这么剧烈)。
根据你所说,你们县网负荷可能较小,所以还可以维持运行(虽然不稳定)。如果负荷大大高于你们机组出力的活,严重情况下可以将机组压死(机组停转,导叶全开,强励动作,开关未跳)所以现在一般在发电机保护中有低周、高周保护,低周就是当发电机未跳闸时频率下降到一定值(一般为48.5HZ)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