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我现在用的一款是国产的PLC台达,开始我用的是继电器形式的模块接收电磁阀工作的信号。但是这样汽缸工作速度慢。达不到自己的要求。现在想用晶体形式的模块接收电磁阀工作的信号,听说这样会容易烧掉PLC。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容易烧掉模块或者PLC?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B:
可以考虑加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考虑一下220VAC的模块和电磁阀

网友D:
中间继电器来转可以吗?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动作延迟时间大概是10ms,觉得反应速度慢,则可能要求比较高;
若采用晶体管输出的、扩大负载容量的话,可考虑4楼的方案,加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