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t responding(02:FE)

楼主(2011-06-25):
plc not responding(02:FE)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偶有一设备运行时突然出现;plc not responding(02:FE) 停机。

   后来设备厂商来公司将PLC上面的地址编码在开机状态来回拨一次后又好啦。

   但是机器在哪里待机没有多久(6个小时左右)又出现一样的故障。

   我也按照厂商师傅的方法做过,有时可以但最后还是会再出错。

   检查过通讯线(RS232C) 和Pro face 系统设置没问题。现在测得PLC供电247V。

   不知道是否和电压有关。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PLC ,
、一个铁壳子盖住的,上面没有任何LOGO和信息!

网友A:
电压可是不低  呵呵

网友B:
先看一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