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疑问

楼主(2011-06-25):
小弟这边有一台设备,10年自己改的,用的台达DVPEH2的plc, 一直稳定运行,今天突然不走了,外围元件机械部分全部都检查过没有问题,程序清空重新下载了一遍还是不行,每个点都测试过没有问题,PLC是晶体管输出的,监控时发现脉冲输出发了一部分就不发了,此程序一直稳定运行,所以怀疑是PLC有问题,机器是用在PP押出机切片用的,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没碰到过,陪你等答案

网友B:
做个最简单的脉冲输出试试

楼主:
只做简单的发脉冲可以,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多谢哥们,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怀疑是CPU出问题了,已经送台达检验了,相信过几天就会有结果了

楼主:
台达已经发回来了,说没有问题,最后发现居然是一个接进开关偏移原来位置2mm,造成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呵呵,一个维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