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电源板

楼主(2011-06-25):
西门子PLC  214-1BD23-QXB8  电源板怎样维修?
用什么样的方法维修?谢谢指教!

网友A:
呵呵,没研究过

网友B:
ac输入的吧?一般坏不容易坏:引脚边上红色的圆柱形的保险丝,变压器边上的top247,全桥和大电容

楼主:
变压器旁边的电阻R39坏。

网友C:
拆开检查一下,不就哦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开关电源部分可以修理。

网友E:
先看看保险丝有没有断吧,断了的话开关管基本上坏了,变压器一般不会坏的,而开关管损坏的话基本上有一个较大范围的连锁损坏,如ic,一些电阻等;
注意修理时要前级限流,后级带假负载,修理完成后必须满载老化5小时左右,然后再投入使用,不然可能因小失大,呵呵;
不知道你的电源结构,具体的不好说

网友F:
我可以修,修完后测试。电话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