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1-06-25):
大家晚上好,今天苏州雨下的好大哦。
小弟入行电气两年,对变频器没怎么接触过,新到一家公司一哥月,设备上的一个变频器坏了,那去维修也跟过去看看了我想问问,变频器里面的电抗器起什么作用,看到维修的人通入380电之前,用跟断线把电抗器短接但用的线比较细,合上空开那线就烧断了,后来找来一灯泡接上去就好。还有问题是,在用变频器我们要怎么设置参数,具体的有那些,比如电机是300KW。

网友A:
电抗器是为了防止电网干扰

网友B:
电抗器是为了防止电网干扰,至于你要设定什么参数,这个要看看你们变频器是什么控制的,如果是走通讯启动 调速的 那么要问问机器的厂家要变频器参数了

网友C:
楼主所说的内置电抗器应该是直流电抗器,主要用于改善功率因素,抑制电流尖峰,平波的。

网友D:
可以先找个这个变频器的手册看下,里面会有这些附件的功能介绍的

网友E: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每个制造商的产品是不同的。这个可没办法说。因为变频器的软件没有标准,大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_^

电抗器就是抑制谐波的。对变频器和电网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F:
直流电抗器,主要用于改善功率因素
加灯泡是维修时保护变频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