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选择?

楼主(2011-06-25):
我用的是FX1N-40MR-001PLC,控制要求不高,请问我用三菱哪种触摸屏比较好?刚学不懂,请大师给我推荐几款,详细说下各自性能?谢谢!

网友A:
看看产品手册咯,控制要求能达到你应用要求,再就考虑价格,OK

网友B:
三菱的屏基本上都能和这PLC连接,现在常用的小屏中GT1050或是GT1055的选择一个就可以

网友C:
在触摸屏上你有多少预算?

网友D:
三菱的PLC,包括其它品牌的屏也大多可以支持的;

网友E:
次的话,屏可以选择台达  维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菱FX系统,本就属于大路货。最好选用信捷、威伦、海泰克之类最佳

谁告诉你FX是在大陆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