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6):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浪涌保护器的规格,等待大侠的确认。

网友B:
避雷器吗??

网友C:
经过32A保险管保护的压敏材质低压避雷器。。耐压2.5千伏,最大泄放电流60千安,动作时间20微秒。安装标准,三相+零线。

网友D:
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我会参考的。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