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1-06-26):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DR接Y2,Y2接COM2,请问COM2是接+24V,还是0V?我悬空是是正转,接0V,不转,请师傅指点

网友A:
接线图及设置查一下;
如果步进设的是脉冲+方向,那么反转需要给反转信号;
如果是+脉冲 —脉冲方式,反转的时候需要给脉冲;

网友B:
步进常用的是脉冲加方向,正反转都要脉冲,然后方向有一个信号,
接电源时Y端接电源正,COM2端接电源负,步进电机要注意中间要串电阻,
接线图在步进电机的说明书中应该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线图及设置查一下;
如果步进设的是脉冲+方向,那么反转需要给反转信号;
如果是+脉冲 —脉冲方式,反转的时候需要给脉冲;

 在你说问的问题中COM2是借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