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楼主(2011-06-26):
各位同仁:  电子元件类型多,样品多,搞电工强电领域的人用什么办法去摸熟它们,了解它们?   请各位同行赐教。

网友A:
只有一个途径,唯手熟尔,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记住各种元件的外形、标识、参数、用途。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的话很难做到,靠死记硬背的话是没用的。所以有机会的话还是自己找些常用电子电路进行了解,由易到难,慢慢掌握其用途。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指点。

网友B:
可以买本电子元件的书来看看(最好有图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