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三菱编程压力传感器怎么读取最小值,程序怎么编写方法比较好?

网友A:
当开始要取最小值时,先赌一次当前值到最小值中,然后不停地用当前值和最小值比较,如果当前值比最小值小了,那就传送当前值到最小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