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2.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有哪些注意事项?

  l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式(电流电压)。模块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而且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只能将输入端同时设置为一种量程和格式,即相同的输入量程和分辨率。

  l EM235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它实现了4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功能。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接线方法,对于电压信号,按正、负极直接接入X+和X-;对于电流信号,将RX和X+短接后接入电流输入信号的“+”端;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将X+和X-短接。

  l 注意: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当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时,原因之一: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所以由此产生了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原因之二: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所以解决方法: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l 当出现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这可能是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通过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