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接法,二点几千瓦吧
一相绕组的电阻为39欧,一相98欧,一相没电阻(为无穷大),一上电空开就跳,怎么解释啊?
请指点!

楼主:
三相异步电动机,热继一对触点坏了(另外两对是好的),把这一对短接,这样行吗?

网友A:
你的电机已经损坏了

楼主:
一楼是一个问题,二楼是另外一个问题,一楼的电动机是坏了,但二楼的电动机没坏。

网友B:
电机绕组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C:
都是些基础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慢慢摸吧。

楼主:
空开不带漏电保护

是什么短路了呢?
或者过流了呢?

网友D:
这个问题很明显,电机烧了,而且还是局部烧毁了,你可以打开电机端盖看下,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碰见,只要是不带漏电的空开,而且选配合适的话,通电掉闸基本就可以断定是电动机的问题了,线路一般少出现故障,而且线路出现问题的时候故障现象会很明显,有烧糊或者是有刺鼻的气味。

网友E:
电机烧了短接热件也没有用啊

网友F:
电机已经损坏了

网友G:
电机烧了

楼主:
上面的师傅,您太厉害了,果然有烧糊的气味。

网友H:
电机已经烧了

网友I:
电机绕组烧了

网友J:
楼主有意思啊

网友K:
楼主这初级电工....  唉..

网友L:
你的电机一相没有电阻很可能已经一相绕组烧了,热继电器是主触点的话应该也是因为过电流烧坏的,应该是缺相引起的。

网友M:
你的水平还没进门,太差了,回去好好看书

网友N:
电机已经挂了,这是很明白的事

网友O:
大家多一些理解吗?我们都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P:
明显电机绕组已经断线了,缺相引起热继电器保护

楼主:
1、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接法,二点几千瓦吧
一相绕组的电阻为39欧,一相98欧,一相没电阻(为无穷大),一上电空开就跳,怎么解释啊?

2、三相异步电动机,热继一对触点坏了(另外两对是好的),把这一对短接,这样行吗?

这是两个问题,不相关的,请注意一下,谢谢!

网友Q:
一相电阻为0,电机烧的这么厉害,空开能不跳码?要把电机与空开的工作原理和启动特性搞清楚。努力吧,这是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Q:
漏电是检测泄露电流,短路概念是相对的,只要启动瞬间电流大于空开瞬动电流,空开就要跳。

楼主:
只要启动瞬间电流大于空开瞬动电流,空开就要跳。

这话可要讲详细一些哦,假如一个电动机5KW,我们选择20A的空开,D20吧
那电动机启动电流要达60A左右吧,空开可短时间承受它的额定电流的6  7倍吧,不会跳的。
怎么说“空开就要跳”???

网友R:
20A的空开瞬跳电流不止20A哦
  呵呵,原理很简单,自己多拆几个断路器看看,就知道其原理了,呵呵

楼主:
20A的空开瞬跳电流不止20A哦
这是什么意思?
跟我这句话“空开可短时间承受它的额定电流的6  7倍吧”差不多的意思吧?

网友S:
晕,明显缺相了。不跳才怪

楼主:
缺相也不可能空开跳那么快,一上电就跳,缺相的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5倍左右吧。

网友T:
电机烧毁

网友U:
一个绕组都开路了  电机废了                    你的语文水平要加强啊

楼主:
我知道电机废了,我只是想问问这种情况为什么一上电就跳,有些电机废了不至于一上电就跳吧

怎么又跟语文水平扯上关系了???

网友V:
电机绕组烧坏了

网友W:
线圈烧掉了。就这么简单,别想那么复杂。可以量下是否漏电,一点点的漏电都是不可以的,

网友X:
星型接法你搞懂没的哦?
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Y:
电机烧坏

网友Z:
星形接法原理搞懂就知道了电机里面短路引起跳。。

网友AA:
很明显是烧坏了

楼主(2011-09-16):
问一个跟这个话题没关系的电气问题。
按正规选型,如空开按电机额定电流2倍,热继按额定电流的1~1.2倍,如果电机被堵住不转,那是跳空开还是热继?
被堵住,这跟启动时电流差不多,有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空开能承受这样电流的,但是只能一会儿,热继也能承受样的电流,承受的时间应该比空开时间要长一点。
我维修的时候,就一个空开跟热继功能一体的保护器件,电机被堵死,要过好一会儿才跳。
我觉得应该是跳空开,但有些师傅说跳热继。

网友AB:
哈哈
电机坏了!!

网友AB:
那样的话,对电机的保护就保证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