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缺相量电压量的出来吗?
电源缺了一相,量电压,电压会从另外一相绕组过来,这样量电压量的出来吗?
我碰到一次缺相,用表量,有两个电压小很多,小一半多——380伏的电压,只有185伏。
有人讲电压只是偏小一点点?

缺相会引起热继跳吗?

电源缺一相、电机绕相当中缺一相,这两种情况的缺相,哪一种线电流更大一点呢?
就三相异步电动机,相同负载、相同的设置,反正全部相同。

楼主:
再问一个吧,线圈是动力负载吗?
像继电器,接触器什么的。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几个帖子,都是些很基础的东西,楼主现在可能有十万个为什么?建议你买书好好看。偶尔不懂的再上网查查,问问。

网友B:
同意·5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几个帖子,都是些很基础的东西,楼主现在可能有十万个为什么?建议你买书好好看。偶尔不懂的再上网查查,问问。

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会去分析,计算,自己有自己的结论了,但不确定,所以上来问问,这种问题书上应该查不到的吧。
要不先我以后先上网查查,查不到再问。
谢谢5楼的建议。

网友C:
如需要防止出现电机缺相可以安装综合保护器

网友D:
如果买不到 缺相保护器的话,就用两个串连接触器,它们的线圈分别取三相电线 比如接触器1 取 A B相  接触器2 取 A C 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买不到 缺相保护器的话,就用两个串连接触器,它们的线圈分别取三相电线 比如接触器1 取 A B相  接触器2 取 A C 相

想了一会儿,还是不明白这样接有什么作用。
说说假如什么什么吧。

楼主(2011-09-13):
缺一相,三相异步电动机还能启动吗?
上网查了一下,有的说轻载或者空载的时候能启动,有的说这样也不行。
我感觉:缺了一相,这不跟单相电动机没启动绕组一个样了吗,即使轻载、空载也不能启动。

网友E:
基础书本知识 建议自己查 更深刻

楼主:
大哥,不是在运行当中缺相,是在启动前就缺相,然后是否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