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 电机如何控制

楼主(2011-06-27):
电机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75A、额定转速1496r/min, 功率因素0.9,额定转子电流774A, 转子开路电压885V. 求控制电路图 .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还没用过
厂家应该会有配套的电路图纸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生产商的信息最准确

网友C:
高压电机 单继保就复杂得死

网友D:
这要用高压柜控制了

网友E:
可以查资料的    过流    差动     短路

网友F:
用液态电阻启动控制柜

网友G:
用液态电阻启动控制柜就可以

网友H:
这个电机在高压里面算小的,一般用水阻柜就好啦,价格也不贵,启动时间可以调整,内部用PLC控制。

网友I(2011-11-03):
用水阻柜有点吃力啊

网友J:
我们没有这种高压电机经验!

网友K:
控制原理很简单!首先一个真空断路器!接一个电抗器下面一个高压真空接触器,先合断路器,在合接触器就可以啦!接触器是端接电抗器的!做全压启动!
主要的是保护!我启动过10KV,2200KW的电动机!其实主要的是保护,启动时间过长保护,差动保护,过热保护。喘震等!主要的就是差动保护!

网友K:
河南某10KV高压电机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L:
我们那里有一台2880千瓦的高压同步电机,启动方式为串电抗器启动,亚同步时投励磁,投全压

网友M:
10KV的电机,比较大

网友N:
绕线式高压电机这个功率不大,用水电阻启动,价低效果不错,我们6000kW/10kv的也用水阻启动也没问题.

网友O(2011-12-19):
方式很多,有相应的标图可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