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一个异步问题!

楼主(2011-06-27):
OPC新手,问题很简单,请大家别拍砖哈!
我想知道OPC自动化接口(C#实现)的组的异步写函数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何在C#实现OPC数据访问无法得知这些参数的具体含义,本人不了解,请前辈赐教!
函数原型
Group.AsyncWrite(int NumItems,ref Array Serverhandles,ref Array Values,ref Array Errors,int TransactionID,int CancelID);
NumItems是指组所有的项的数量么?Serverhandles呢?怎么写?Values呢?怎么写?

楼主:
不给力啊,每人回答一下么?

网友A(2011-08-31):
提供性能稳定,易开发的OPC开发套件,支持DA 1.0,2.0,3.0,包括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开发包Ver3.8

OPC服务器端开发包下载地址: http://www.xdowns.com/soft/38/110/2011/Soft_72907.html
OPC客户端端开发包下载地址: http://www.oyksoft.com/soft/18132.html
OPC开发包详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474686238

//OPC服务器端API部分接口定义
/// <summary>
/// 初始化系统运行参数和分配服务器资源
/// </summary>
/// <param name="lpCLSID_Svr">服务器标示,以NULL结尾</param>
/// <param name="uServerRate">服务器支持的客户端最快异步刷新速率</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CreateServer(LPCSTR lpCLSID_Svr, unsigned long uServerRate);
/// <summary>
/// 释放服务器资源
/// </summary>
/// <returns>void</returns>
BmOpcDaSvr_API  VOID __stdcall  FreeServer();
/// <summary>
/// 构造服务器地址空间(标签列表的组织形式)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父标签句柄,对于构造平面型地址空间(只有一层的地址空间),hTag=0;对于树型地址空间的第一层节点,hTag=0</param>
/// <param name="lpName">标签名称</param>
/// <param name="value">标签的初始值,其中vt域所定义的数据类型被自动认为为该标签的标准数据类型,如果想修改改标签数据类型,请调用SetTagProperty函数</param>
/// <param name="wQuality">标签的初始数据质量</param>
/// <param name="AccessRight">访问权限,0-不能读写(例如树型空间的枝干节点),1-只读,2-只写,3-可读可写</param>
/// <returns>标签句柄</returns>
BmOpcDaSvr_API  unsigned long __stdcall  RegTag(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VARIANT value,unsigned short wQuality,unsigned short AccessRight);

/// <summary>
/// 构造服务器地址空间(标签列表的组织形式)
/// 函数增加新节点,设置标签数据类型和初始化标签值(按照给定数据类型),设置数据质量=64(不确定)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父标签句柄,对于构造平面型地址空间(只有一层的地址空间),hTag=0;对于树型地址空间的第一层节点,hTag=0</param>
/// <param name="lpName">标签名称</param>
/// <param name="wDatatype">标签的数据类型,3-Integer 4-Single 5-Double  8-String 11-Boolean</param>
/// <param name="AccessRight">访问权限,0-不能读写(例如树型空间的枝干节点),1-只读,2-只写,3-可读可写</param>
/// <returns>标签句柄</returns>
BmOpcDaSvr_API  unsigned long __stdcall  RegTagEx(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unsigned short wDatatype,unsigned short AccessRight);
/// <summary>
/// 删除标签,尽量避免调用此函数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服务器标识</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UnregTag(unsigned long hTag);
/// <summary>
/// 设置地址空间路径分隔符
/// </summary>
/// <param name="Qualifier">树型地址空间标签全路径分隔符,默认为'.'</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SetTagQualifier(char Qualifier);
/// <summary>
/// 增加标签支持的属性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lpName">属性名称</param>
/// <param name="dwPropertyID">属性标识,默认支持6个属性,例如报警限、说明、条件等</param>
/// <param name="lpDescription">属性描述</param>
/// <param name="value">属性值</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AddTagProperty(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unsigned long  dwPropertyID,LPCSTR lpDescription,VARIANT value);
/// <summary>
/// 增加标签支持的属性
/// 属性值按照属性值数据类型进行初始化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lpName">属性名称</param>
/// <param name="dwPropertyID">属性标识,默认支持6个属性,例如报警限、说明、条件等</param>
/// <param name="lpDescription">属性描述</param>
/// <param name="wDataType">属性值数据类型</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AddTagPropertyEx(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unsigned long  dwPropertyID,LPCSTR lpDescription,unsigned short wDataType);
/// <summary>
/// 更新标签的属性值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dwPropertyID">属性标识</param>
/// <param name="value">属性值</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SetTagProperty(unsigned long hTag, unsigned long dwPropertyID, VARIANT value);

/// <summary>
/// 更新标签的数据值和时间戳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value">标签值</param>
/// <param name="wQuality">标签值质量</param>
/// <param name="TimeStamp">标签刷新时间</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UpdateTagWithTimeStamp(unsigned long hTag , VARIANT value,unsigned short wQuality,FILETIME TimeStamp);
/// <summary>
/// 更新标签的数据值
/// 标签的刷新时间按照OPC服务器时间设定
/// </summary>
/// <param name="hTag">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value">标签值</param>
/// <param name="wQuality">标签值质量</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UpdateTag(DWORD hTag, VARIANT value,unsigned short wQuality);
/// <summary>
/// 设置工具包写节点的回调函数
/// </summary>
/// <param name="lpCallback">回调函数指针</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SetWriteCallback(WRITECALLBACK lpCallback);
/// <summary>
/// 设置工具包写节点的回调函数,支持值之外的属性值回写
/// </summary>
/// <param name="lpCallback">回调函数指针</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SetWriteCallbackEx(WRITECALLBACKEX lpCallback);

//OPC客户端API部分接口定义
/// <summary>
/// 初始化系统运行参数和分配资源,调用此函数初始化工具包参数,分配资源等。调用此函数后工具才能正常工作。
/// </summary>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Init();

/// <summary>
/// 释放工具包占用的资源等
/// </summary>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Uninit();

/// <summary>
/// 连接OPC服务器, 本机访问ComputerName 设为NULL即可
/// </summary>
/// <param name="ComputerName">主机名称或IP地址</param>
/// <param name="ServerClassID">服务器标识,是一个GUID</param>
/// <param name="Version">版本标志</param>
/// <returns>服务器连接句柄</returns>
BmOpcDaClt_API DWORD  __stdcall  BMDAC_Connect(LPCSTR ComputerName, LPCSTR ServerClassID, DWORD  Version);

/// <summary>
/// 断开服务器连接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Disconnect(DWORD   ServerHandle);

/// <summary>
/// 获取计算机上注册的OPC服务器
/// </summary>
/// <param name="ComputerName">主机名称或IP地址</param>
/// <param name="Version">服务器启动时间</param>
/// <param name="ServerNames">服务器当前时间</param>
/// <param name="ServerClassIDs">最后数据更新时间</param>
/// <returns>服务器数量</returns>
BmOpcDaClt_API DWORD  __stdcall  BMDAC_GetServers(LPCSTR    ComputerName, DWORD     Version, VARIANT*  ServerNames, VARIANT*  ServerClassIDs);
/// <summary>
/// 获取服务器的地址空间类型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NameSpace">服务器启动时间,OPC_NS_HIERARCHIAL=1;树型地址空间  OPC_NS_FLAT=2;平面型地址空间</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GetNameSpace(DWORD   ServerHandle,WORD*   NameSpace);
/// <summary>
/// 移动当前浏览节点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Direction">移动方向,OPC_BROWSE_UP  =1   移动到上级节点,忽略NodeName  OPC_BROWSE_DOWN =2   移动到下级节点 OPC_BROWSE_TO   =3   直接移动到某一个节点</param>
/// <param name="NodeName">节点名称</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ChangeBrowsePosition(DWORD   ServerHandle,WORD  Direction,LPCSTR  NodeName);

/// <summary>
/// 过滤检索节点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FilterType">节点类型过滤,1 枝节点,  2 叶节点</param>
/// <param name="FilterString">节点名称过滤</param>
/// <param name="FilterDataType">数据类型过滤</param>
/// <param name="FilterAccessRight">访问权限过滤, 0- 不能读写  1- 只读  2- 只写  3- 可读可写</param>
/// <param name="ItemNames">节点名称</param>
/// <returns>返回满足条件的节点个数</returns>
BmOpcDaClt_API DWORD  __stdcall  BMDAC_BrowseItems(DWORD   ServerHandle,WORD    FilterType,LPCSTR  FilterString,WORD    FilterDataType,WORD   FilterAccessRight,VARIANT* ItemNames);
/// <summary>
/// 增加组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Name">标签全名</param>
/// <param name="Active">属性标识</param>
/// <param name="UpdateRate">属性值</param>
/// <param name="TimeBias">属性值</param>
/// <param name="DeadBand">属性值</param>
/// <param name="dsLCID">属性值</param>
/// <returns>组句柄</returns>
BmOpcDaClt_API DWORD  __stdcall  BMDAC_AddGroup(DWORD ServerHandle, LPCSTR Name, BOOL Active, DWORD UpdateRate, DWORD TimeBias,float DeadBand, DWORD dsLCID);
/// <summary>
/// 注册标签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GroupHandle">组句柄</param>
/// <param name="ItemFullName">标签全名</param>
/// <returns>标签句柄</returns>
BmOpcDaClt_API DWORD  __stdcall  BMDAC_AddItem(DWORD   ServerHandle,DWORD   GroupHandle,LPCSTR  ItemFullName);

/// <summary>
/// 写入标签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GroupHandle">组句柄</param>
/// <param name="ItemHandle">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value">写入值</param>
/// <param name="DoAsync">写入方式,true 异步写入   false 同步写入</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WriteItem(DWORD   ServerHandle,DWORD   GroupHandle,DWORD ItemHandle,VARIANT  value, BOOL     DoAsync);

/// <summary>
/// 读取标签
/// </summary>
/// <param name="ServerHandle">服务器连接句柄</param>
/// <param name="GroupHandle">组句柄</param>
/// <param name="ItemHandle">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value">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pTimeStamp">标签句柄</param>
/// <param name="pQuality">标签句柄</param>
/// <returns>TRUE成功,FALSE失败</returns>
BmOpcDaClt_API BOOL  __stdcall  BMDAC_ReadItem(DWORD   ServerHandle,DWORD   GroupHandle,DWORD ItemHandle,VARIANT*  value, FILETIME* pTimeStamp,WORD*    p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