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GX Works2是三菱PLC最新的编程软件,我也是不经意见在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内看到的,当时就下了,可是,
我在成功安装好GX Works2后,在打开时,出现了“存储器或者桌面堆栈不足,因此无法启动GX Works2。请结束其他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GX Works2”的提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您可以看看这篇文章,或许对您有所帮助:
http://www.cnblogs.com/msfixit/archive/2011/03/31/2001010.html

网友B(2016-01-11):
在注册表中搜一下mitsubishi 能找到的都删一遍,我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帖子 终于解决了困惑我已久的难题!

网友D(2018-11-30):
谢谢2楼的方法,“在注册表中搜一下mitsubishi 能找到的都删一遍”
百度了很久最后的建议是重装系统,但我不想,为了解决“存储器或者桌面堆栈不足”这个问题,我把GX Works2重装了不下5次,
最后是2楼的方法让我彻底解决了

网友E(2019-08-30):
管用,解决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