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我想用一个模拟量信号控制2台变频器,2台变频器的规格,型号不一样,都分为5档,同步动作(一台是第三档,另一台也是第三档),不知道可不可以,希望看到贴的朋友们给点建议,在这先谢了。

网友A:
一个模拟量信号控制2台变频器是可以的。但你的提问不太具体,所以无法给出详细的建议。

网友B:
用模拟量了还分几档?

网友C:
可以的,按需接上可以用的

楼主:
感谢你们回答我问题,现在客户要求一个模拟量信号控制一台变频器,上面问题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