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求助:
    系统设计为外网供电经三相变压器后接伊顿UPS,UPS接线端子有五个,A\B\C三相加一个N跟一个接地,而三相变压器只出来A\B\C三根线,零线N没处接,我就把变压器输入端的零线接至ups的N端了,但这样UPS显示市电输入异常(如不过变压器,外网A\B\C加N直接接入ups,则UPS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请教高手该如何接线或是如何更改,谢谢!谢谢!

注:变压器为415/380的变比,UPS为三相380输入,220输出。

网友A:
只有改变三相变压器的次级接线方式,引出零线N,或再接一个隔离变压器次级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