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家庭装修水电验收全攻略!
                                       图图
水电验收注意事项
  1、电气产品是否是符合有关标准的合格产品。
  2、电气线采用阻燃型暗管铺设,导线在管内不应有结头和扭结。
  3、禁止将导线直接埋入抹灰层内。
  4、“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插座接线应符合“左零右火接地在上”的规定。
  5、空调及大功率电器应单独设管,电线宜用4平方毫米线。
  6、电源线、电视线、电话线不得装入同一个管道内。
  7、开关、插座安装牢固,位置正确,盖板端正,紧贴墙面,四周无缝隙。电气工程安装之后,应进行电气通电,灯具试亮,开关控制等。工程竣工后,应向客户提供配线施工图,标明导线规格及走向。
  8、电管拐弯处禁止用弯头,必须用弹簧穿进管子内弯,正常情况下弯头数量不超过3个。
  9、对电线的颜色也应该按照规范执行。应为:红、蓝、双色线、白。
  管线的安装
  1、管道排列合理,铺设牢固,横平竖直,开关、阀门安装平整,使用灵活、方便。
  2、隐蔽工程,先要验收后再封闭,一方面你知道做了多少,另一方面知道是怎样做的。例如水改工程,开槽后槽内做没有做防水 。做试压后《打压到8个压 ,》有无渗漏,出水是否通畅,水表运转是否正常。给水管道及附件连接严不严密,这些隐蔽工程,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维修都困难。因此正规公司对这一块特别重视,他们往往有专门的水电施工队伍负责安装。有专门设备检测。一些小公司和装修队没有试压设备,往往以通自来水来代替,质量难以保障,水管应选用优质产品如龙胜管。
  3、厨房,卫生间要做防水,要做24小时闭水实验,不渗漏的可以不做。重新铺砖或安装洁具破坏了防水的要重做。淋浴区做到1.8米高。
  4、卫生间的地面应该向地漏倾斜,使水能自己流入地漏,不积水。
  关于施工的问题
  1、电源管道一定不能省钱,特别是埋墙管道,不然到时出问题了,想补救也难;
  2、埋墙管道如果允许的话,最好做预制管道,预制管道是所有管道是独立的,不存在三岔管道,这样的话,就算要更换线路,或者增加线路,只要利用管道引导线很容易就可以实现;
  3、电源、数据、电视、音响管道独立分开,由于交流电源磁场现象,不分管道,容易产生信号干扰,就想一些人的电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家的清晰,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上网老要重拨一样;
  4、电源线一定不能够使用多股线(芯线由多股细铜线绞成),多股线一则散热不良,单芯带负荷能力差,最重要的就是它容易产生电腐蚀(氧化),一旦氧化就容易断芯、发热;
  5、电源线一定要入管道,一则保护电源线,2则防潮防短路;
  6、购买电源线一定要买2层保护皮电源线,这样的电源线是会影响散热,但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电路短路发生吧?
     7、铜线多于220V交流电来说,一般情况下一平方可以安全通过3-4A的电,根据这个原则,估算自己的电器功率,再预留一点余度。选购适合线径的电源线,一般来说家用电源线使用最多的是4平方线和2。5平方线;
  8、电源线路要根据功能分路处理:
  1)、空调一路,线径4平方;
  2)、热水器一路,线径4平方;
  3)、插座一路(2。5末端/4平方始端);
  4)、照明一路2。5平方;
  9、然后再按照不同地域分开:
  1、厨房线路建议使用4平方线,因为厨房里有很多大功率的电器,比如冰箱、消毒柜、洗碗机、抽油烟机等;
  2、卫生间线路最好独立,因为该区域水气大;
  10、在配线柜里要装上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一般说厨房、卫生间、电热水器、插座这些线路需要加上漏电开关,照明一般不装,只装空气开关就行了,空气开关的容量根据估算使用功率而定;
      11、铺管道时,一定要检查,一定要保证所有线路均入管,管间接头一定不能省接头,所有电源线不能在管道中驳接,保证在管道中的电源线是一条完整的线,驳接点应该设在开关、插座等外露的地方!

电工系列常见的问题
  主要有配电线路的断路、路、电视信号微弱、电话接收干扰等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
  1、线路接头过多及接头处理不当是突出原因。有些线路过长,在电工操作时会有一些接头产生。但由于一些电工师傅受技术水平限制或责任心不强,对接头的打线、绝缘及防潮处理不好,就会发生断路、短路等现象。 预防技巧:线路尽量减少接头。如果必须接线,配电线路要打好接头,做好绝缘及防潮,有条件的话(在适当的工程报价之下)还可以“涮锡”或使用接线端子;电视天线的同轴电缆接线最好使用分置器或接线盒,电话线路与电视线路做法差不多。
  2、做隐蔽处理的线路没有套管。套管是为保护隐蔽的线路不被破坏,如果在该套管时不套或使用不适当的套管,施工当中或今后使用时不能避免线路的损伤,会为您留下隐患。 预防技巧:墙壁的隐蔽线路使用PVC硬质线管,注意与线号配套;尽量减少地面走线。万一要在地面走线,考虑到今后会长期处于受压状态,施工当中会受影响,所以最好使用水煤气管内套PVC管再安线,而且要固定好,不让它移动。
      3、做好的线路受到后续施工的破坏。常见的主要有:墙壁线路被电锤打断、铺装地板时气钉枪打穿了PVC线管或护套线。预防技巧:在做好的隐蔽线路做上标记,避免被下道工序施工人员无意中破坏。
  4、配电线路不考虑不同规格的电线有不同的额定电流,“小马拉大车”造成线路本身长期超负荷工作。配电线路电线的选用要注意它的额定电流。
  5、各种不同的线路走同一线管。如把电视天线、电话线和配电线穿入同一套管,使电视、电话的接收受到干扰。电视天线线路、电话线路分别走套管。
  6、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接头、使用合适的线管,都是线路施工时应该注意的。水暖系列:常见问题有水管漏水、洗面盆和洗菜池返异味、浴缸花洒水流小、卫生洁具使用不便,等等。
        水管漏水
  假设水管及管件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我们分别介绍冷水管和热水管漏水的原因。
  a.冷水管漏水一般很容易理解,就是水管和管件联接时密封没有做好。可以要求施工人员把密封材料四氟带(俗称生料带)缠足,另外注意有的水暖工人用塑料袋“蒙事”。
  b.热水管漏水除密封没有做好外,家居中一般指弱电为电话、电视、宽带等,强电为电源线。两者不能同穿一根管内,平行距离为300mm以上。
  强电(220V或380V等电力线)弱电(电话电视AV宽带报警监控对讲等传送信号的线缆)在布线的时候坚决不能走在一起!平行走线套管铺设相距50CM以上插座相距20CM以上而电视属于弱电的较高频信号会对低频的电话和宽带信号有影响应分别套管铺设!

网友A:
要懂行的才好验收,外行验收有难度。

网友B:
说的比较详细,最近刚装修了一套房子,水电改造动一动基本上要几千块钱,感觉是整个装修过程中装修公司最赚钱的一个环节

网友C:
还行,给主顾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