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采用高速计数器的上升下降继电器来切换为加数字和减数字,X2捕捉手轮一格伺服输出加1 ,X2加10 ;X3加100;反转时M8252常闭触点接通,转动手轮开始减数;
当X1有有动作时候D138数据变化;M0触发,当Y0没有脉冲输出时,常闭触点8147断开,M0解除自锁;
理论上感觉说的过去,实际上转动手轮的时候,很慢的时候可以正常动作,手轮小于0.5hz脉冲就可以,转动快点数字就动不了,感觉用X1来加减技术频率是不是不够,请教高手要达到这种效果还有什么办法?2N的定位模块没用过,估计等学会花儿都谢了!

楼主:
贴图上来

网友A:
建议将x1做成高速计数器。x1在通常状态下接通时间有限制,最高只能接受低于75hz(具体忘记了这个数值是参考lg品牌滤波值6.4ms·),

楼主:
谢谢大哥无私帮助!

网友B:
楼上正解,三菱的默认是滤波是10ms吧,再加上程序跑一圈的时间,肯定会漏数据的

网友C(2011-12-20):
高速计数器计数,然后计算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