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我们公司 从美国买的二手设备,PLC用的西门子88年流行的TI505系列的PLC  现在用的那个触摸屏坏了,而且我想用WINcc做个上位机监控,都需要用到通信,哪个老师能给我点帮助,指点下小弟,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做上位机好像要用 P link模块通信 说是PLC本身不能设置站号

网友A:
ti505的设备是比较早期的,原属于ti公司的,后被西门子收购的,触摸屏是老式的高压包的那种屏吧?一般不是简单的触控系统,多带工控机的性质。

楼主:
我在美国网站查到的信息是 和你的大体差不多  TI系列是德州仪器的东西 被西门子收购了。屏用的是CTC的触摸屏

网友B:
西门子TI505系列PLC通信问题 高手进 国内没几个会的吧(20110628)
可以用INTOUCH HMI软件编写上位机软件,直接用普通电脑通过RS232串口或Ethernet口进行通信,实现控制PLC。我可以帮你。联系方式cn_cab@yahoo.com.cn

楼主:
谢了 我发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