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我现在想加热一桶水,到90度时自动关,温度下降到60度时自动加热,如始循环。。
 用什么温控的元件合适。。。
我见一般的热水器加热的元件好像不能满足60度自己再加热的要求??
 谢谢各位在侠给个意见小弟。。

网友A:
加一个XMT系列的温度控制器呗。

网友B:
就用KSD温度控制器

网友C:
贵州航天的温控器,我用过,能行

网友D:
欧姆龙的更好

网友E:
现在很多2次仪表都带这种控制的,自己去找下!